[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15-12-20):
请问下,starrc抽取spef出现以下error是怎么产生的呢,版本是13的,icc是14的,谢谢!

网友:
是怎么运行的,  StarXtract -clean star.cmd么?

通常starxt版本不能低于icc,mw的版本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是的,现在已经解决了,是config没设置好,前面调用的是13版本的,xtractor是12的,把12注释掉可以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