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DRC检查报顶层金属线宽和间距的错误

楼主(2015-12-20):
各位大声,我们流片用的是smic018 mmt6l的工艺,但是我做pr的时候用的是smic018 6l的库,现在calibre做drc检查的时候报错说M6的线宽和间距小于1.5,我现在想在icc中单独修改一下M6的线宽和间距规则,然后做eco route,请问我用define_routing_rule后,该如何让这个规则生效?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修改teck file可好~

网友:
改tf ,再说了你pr需要6层金属?  小模块用个4层metal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