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4系列FPGA上电无法从xcf32p中加载程序

楼主(2015-12-20):
1.同样的板子,用过好多块,都没有问题,就这块无法加载,应该不是PCB设计问题。
2.我设计的是主串加载模式(Master Serial)。硬件上将FPGA的M2~M0直接接到GND上。
3.上电以后,FPGA无法从EEPROM-XCF32P中自动加载程序,但是通过JTAG口可以给FPGA烧些程序,而且程序也可以烧写到XCF32P中。
4.用示波器测试FPGA的CCLK管脚,无法测试到CCLK。资料上显示,CCLK为FPGA内部晶振自动产生,不知为何CCLK一直没有。
5.通过JTAG口读取FPGA的状态寄存器(Status Register),显示M2,M1,M0为101,但是我硬件上明明将他们都接到地上了。
6.现在也不好怀疑是焊接问题还是FPGA器件本身有问题,如果FPGA器件有问题,但是通过JTAG口将程序下载到FPGA中,FPGA工作正常,如果焊接有问题,通过X关观察,没有短路,虚焊又看不出来。
7.不知道哪位老大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使用jtag口读取其他正常的板子上的状态寄存器是否M2/1/0都是0?如果芯片的外围电路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差异,可以换一片fpga试试,像是上电后没有正确读到M2/1/0的状态,没有进入主串配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