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CML分频器设计求助

楼主(2015-12-20):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工作在20GHz的除2分频器,用的是最传统的两个CML latch级联的形式,管子的尺寸都很大,电流也在5~10mA左右,可以实现分频的功能。但小弟有一点不明,从瞬态仿真波形上看,一开始(大概前2ns)差分对管并不是差分工作,对管栅极波形基本一致,使得整个电路在正反馈状态,输出为0,不能分频;但2ns以后就开始能够正常工作了,sensing和latch交替导通,输出二分频的波形。小弟不知为何会有这种从正反馈到负反馈的突然变化。小弟粗略学习了sensitivity的知识,但仿真的现象与输入摆幅关联不大,哪怕输入1uV的摆幅,电路也会经过几纳秒后正常工作,看似与sensitivity无关。求问大家,为何一开始所有的波形都跟着时钟振荡,一会儿以后又都能够正常工作了呢?
小弟在此谢过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20GHz?什么工艺?
65nm以下不难实现!

0.11um,90nm就有点麻烦

网友:
应该是初始值设置的问题吧,你先把几个节点的正确初始电平设置了。我感觉应该是一开始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共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0.13um工艺。频率是能够实现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应该是这个问题,已经问了老师,老师说是正常现象,电路需要一段时间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消耗的电流有点大!还有后仿的波形会有一点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消耗的电流很大!CML latch的电流可以达到1mA~15mA!简直了,不过这是我学习的项目,老师说作为学生入门还是可以接受的,^_^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你做过20GHz的2相时钟转10G的4相时钟电路么?或者你有相关资料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做过。。我做的这个PLL没有多相位的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啊。我们做的这个锁相环是需要提供10G 4相时钟,我在考虑是做10G 4相好还是20G 2相,然后再2转4.根据某前辈的经验,说20G的2转4需要做成CML的,功耗很大,我在考虑这个CML 2相转4相 的功耗到底多大,如果10mA左右的话其实可以接受的。你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抱歉,我是新手,目前还只会做除2的分频器……关于quadrature输出的我没学过、也没做过。。。因为我这个PLL是给串行I/O用的,好像不需要多相时钟。。你可以查查相关的资料吧。我的这个分频器电流在1mA~15mA大范围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也是给serdes做的,因为我们RX的CDR是基于PI的,需要4相时钟,所以。。。
我也是新手,以后多多交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原来是同行我才刚入门,以后多多指教,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见工头

网友(2016-04-13):
你好,能教下我吗?、我毕业设计就是一个1.8ghz 的 二分频电路设计,实在仿真不出来,有偿,拜托了

网友:
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四毕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啊,真的仿不出来,能帮我吗??跪求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会1.8ghz 的二分频设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做过。不过如果是速度不慢的工艺的话,经典的TSPC分频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9-08-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抱歉,我是新手,目前还只会做除2的分频器……关于quadrature输出的我没学过 ...

您好,请问您的二分频输入是标准的正弦波,输出的波形恶化严重吗?

网友E(2021-03-03):
你好,我看了你的贴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 相噪的问题,我搭了一个CML divider 输出频率为12.5Ghz,虽然能实现正常分频,但是相噪很差。输入的CLK 的是25Ghz sin vp0.4V 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请教一下你。

phase noise

phase noise

网友F(2021-07-28):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看了你的贴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 相噪的问题,我搭了一个CML divider 输出频率为12.5Ghz,虽然 ...

您好,您这个输出波形最后是怎么优化的?我现在调一个4分频的CML输出波形也很差,不知道怎么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好,您这个输出波形最后是怎么优化的?我现在调一个4分频的CML输出波形也很差,不知道怎么优化
...

您好 我的情况是设置错误,您可以附一张PSS 和Pnoise 的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您这个输出波形最后是怎么优化的?我现在调一个4分频的CML输出波形也很差,不知道怎么优化
...

还有 CML divider 的相噪图

网友(2022-02-09):
引用 网友E:
您好 我的情况是设置错误,您可以附一张PSS 和Pnoise 的设置吗?

可以请教一下相位噪声怎么仿真设置的嘛?就仿一个简单的环振

网友(2022-08-29):
0.13u 2分频器的前仿能到25GHz,后仿只有15GHz,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