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iumdesigner导出的anf文件,无法导入到ansoftlink中求助?

楼主(2015-12-20):
你好!我从Altiumdesigner软件导出anf文件,导入Ansoft文件时总是出现提示:cound not open anf for reading",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16-04-1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貌似是V4-V2版本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同问

网友(2016-08-2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看了ansoft link的help文档,里面说支持V4版本的呀~

网友(2016-09-26):
请问有人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2016-12-08):
同问,没找到解决方法。
对话框:Could not open Ansoft Neutral File for reading .
状态栏:Converting Ansoft Neutral File V4 into V2

网友(2017-01-11):
请问怎么导入生成anf文件,谢谢!

网友:
我的Altium designer另存为里没有ANF的文件类型,AD版本是16

网友:
在DXP-Extensions & Updates中添加所需插件

网友A(2017-04-28):
AnoftLinks6.0可以配合Ansoft ECAD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下,具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7-07-04):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需要安装eetop.cn_ANSYS ECADXltr70Win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装了ansys ecad7了啊,为什么还是不能从anfv4转成v2啊

网友(2018-03-27):
楼主,能分享一下ansoftlink的安装包和破解文件吗

网友:
元器件属性不能有中文

网友(2019-06-11):
引用 网友D:

不仅包括元器件属性,还有.schdoc、.pcbdoc文件的名字也不能有中文,我就是因为这俩名字是中文的,转成.anf后即使.anf名字改成中文的也无法成功导入。。最好就只含英文、数字、下划线

网友(2019-10-15):
楼主解决了吗,同问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A:
AnoftLinks6.0可以配合Ansoft ECAD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说清楚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