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本来按5uA偏置电流设计的比较器,加10uA的偏置电流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5-12-20):
一个本来按5uA偏置电流设计的比较器,加10uA的偏置电流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一个是功耗,一个是工作点,有可能会导致直流点偏了,有的管子会偏离工作状态,性能变好变差不好说,
不过严重时候会导致不work。

网友:
你要说影响,会有,大小难说!
有的可以忽略不计,有的比较大,
看你的结构和应用条件!

这些问题设计者自己应该就有答案了!

楼主:
。。。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啊~

网友:
肯定有影响啊,电流变化了,输入的跨导值会变,GBW也会变,输出噪声变小,SR变大等等等

楼主:
肯定有影响啊,电流变化了,输入的跨导值会变,GBW也会变,输出噪声变小,SR变大等等等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性能会变差么~

网友:
输入管有可能进入triode region

上下两个管子vds都增加,会压缩input transistor vd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耗变大了啊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功耗变大了啊
引用 网友A:

别的没什么了吧~

网友:
注意 input stage 的操作行為。

网友(2025-05-21):
楼主,请问你的vip和vin激励是怎么设置的呀,我一直卡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