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采用流水线结构

楼主(2015-12-2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data_in_d1 <='b0;

data_in_d2 <='b0;

data_in_d3 <='b0;

data_in_d4 <='b0;

data_in_d5 <='b0;

data_in_d6 <='b0;

data_in_d7 <='b0;

data_in_d8 <='b0;
      end else begin

data_in_d1 <= DATA_IN;

data_in_d2 <= data_in_d1;

data_in_d3 <= data_in_d2;

data_in_d4 <= data_in_d3;

data_in_d5 <= data_in_d4;

data_in_d6 <= data_in_d5;

data_in_d7 <= data_in_d6;

data_in_d8 <= data_in_d7;
      end
   end

wire [13:0]
data = data_in_d8;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不直接 wire [13:0]

data = DATA_IN;  而要采用上面那种表示方法那........这样表述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这是延迟了8拍啊,不是流水线吧。

网友:
这不是流水线,这只是对信号打了8拍。流水线你可以想想流水线工厂中的工人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刚刚没有认真看,现在回过头来:此代码是为了串并转换,即:将一个八位的并行数据DATA_in转换成八个一位的串行数据data_in_d1~d8

网友:
只是写法感人而已,d[7:0] <= {d[6:0],d_i};

网友(2018-10-15):
写法感人

网友:
时钟上升沿来一下次,data_in就往8bit寄存器左移一次,这种操作可以使实现打拍子或者串转并等目的

网友:
这题纯靠猜呀,不看楼下标准答案,我真被拐到流水线去了。
最上面没有变量声明不说,赋值立即数还不给宽度,

网友:
这也不算流水线结构吧,这个写法只能说代码比较写实,一个移位寄存器就能搞定的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只是打了8拍而已,并不是流水线。功能更像是串并转换,一个移位寄存器就能解决的事情。流水线简单的理解就是将本来要一次做完的事情,分成多次做完。对应到数字电路中起始就是,将本来一个周期完成的动作,拆分成多个周期完成。
好处主要是可以提高电路的速率和吞吐量,优化时序。比如说在两个寄存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组合逻辑,就可以将其拆分成两个部分或多个部分,分多次完成,这样就可以提高电路的最大速率,时序相对来说也会改善一些。
带来的影响就是延时,因此现在的输入,需要在几个时钟周期后才能看到结果。

网友:
很明显的时延打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