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降压型 定频 PWM为何要设置最小峰值电流?

楼主(2015-12-21):
我的系统,定周期地on,通过输出的FB与CS来实现电流模。但是为何要设置最小峰值电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不想让电流出现过零的现象,在电流回落到0点前就需要把它关闭,如果不设定一个峰值,那么当它距离0点很近时,电路无法响应过来,难免会出现过零点。另外,不知道你的线路在轻载时会不会有打嗝的现象,如果有,这也是需要峰值限定一个高度。这个原因,你自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