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天线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2-21):
最近仿真了一个天线,但是方向图出了个问题,好像少显示了一半

网友:
设置问题 仿真没问题 有个选项可以全显示

网友:
工程树下面有个infinitesphere ,里面把theta 的范围改了就行了,本来默认是0到180度,改成-180到180。

网友(2016-01-26):
我需要啊

网友(2016-05-25):
角度范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