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libre pex 给PT 抽spef的问题

楼主(2015-12-21):
RT,有没有大神用过这个方法呢? 我在使用calibre pex 给PT抽spef时,抽出的spef中带有晶体管,如下图,导致反标时出现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在calibre 中设置了asic mode,h-cell,x-cell,gate-level抽取,但是还是不行。请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版大有没有用过assura? 工艺厂提供的只有这两个工具的抽参文件。太坑了!

网友B(2020-09-24):
PEX时设置完input netlist,可以在block中选择提取的cell,再save change 到xcell文件里,输出选择gate-level,spef+pt,得到的就是门级的寄生参数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B:
PEX时设置完input netlist,可以在block中选择提取的cell,再save change 到xcell文件里,输出选择gate-lev ...

你好,我设置gata_Level,spef里还是含有晶体管信息啊,pt读入的时候还是报找不到port/pin,你说的spef+pt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解决了,谢谢,要设置的东西蛮多的,看UG没啥帮助

网友(2021-06-02):
碰到同样问题,怎么解决的,有那些设置

网友(2022-04-15):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谢谢,要设置的东西蛮多的,看UG没啥帮助

怎么弄的,心态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