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小信号模型频率计算

楼主(2015-12-21):
求这个RC小信号模型的-3dB带宽怎么计算?p1=1/(Reff*Ceff),其中Reff=Rs||Rf,Ceff=Cf,你们说这样计算对吗,Reff是指的并联电阻还是串联电阻?谢谢

网友:
输出端口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在Rs下面,该怎么测

网友:
如果输入在顶端,输出在中间抽头处,
那么
vout=[Rf//(1/sCf)]/{Rs+[Rf//(1/sCf)]}
=[Rf/(Rs+Rf)]/[1+sCf(Rf//Rs)]

所以结论显然
f-3db=1/[2piCf(Rf//Rs)]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

网友(2018-10-26):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