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的testbench中表示某个信号为1后(每个clk判断一次),才执行后面的程序?

楼主(2015-12-21):
新手,咨询大神做法!
   1.我现在想写一个task,这个task是用来执行apb总线写操作的,但是写操作的前提是apb的ready信号等于1。 所以,task中必须每隔一个clk判断ready是否等于1,如果不等于1,则继续等待;如果等于1,则执行后面程序。
   2. task中的语句属于串行的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
wait(signal == 'h1 )
“后面的程序

网友:
1、有办法:
forever begin
@(posedge clk)
if(ready==1)
...
end
2、 task begin ... end
里面是顺序执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