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全差分SD ADC芯片测试,偶次谐波

楼主(2015-12-21):
在DC输入共模电平时,对输出信号做psd分析,满足设计预期。在差分信号输入1mv时(最小差分输入),噪底变高20db左右。
在差分信号输入100mv时,能观察到出现偶次谐波。
对系统进行共模输入时,在100mv以内都能够满足要求。

请问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后防做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过了,mc和corner都跑了

网友:
估计系统中没有加入Dither

网友:
这个现象很正常。
输入幅度小的时候信噪比差是因为,噪声功率本来是一定的,信号功率变低,所以信噪比变差
输入幅度大的时候谐波大,是因为电路在大摆幅的时候线性度变差。

我所了解的AD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