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可以在pt里size clock tree里的icg 么?

楼主(2015-12-21):
PT里不可以size icg cell
但是icc里 可以size icg ,
能不能通过修改工具的一些参数让pt也可以size呢?

网友:
pt可以 出size 的脚本,但是pt不是physical tools,只能timing分析工具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 在pt里做timing eco出脚本给icc的时候,我的pt没法size up/down icg cell

网友:
好像pt eco方案里面不能动到clock tree上的任何东西,因此icg size估也就不行了

网友:
你是想预看size_cell之后效果,这个确实是不行的执行命令会报footprint不一致的Error
不过新版本似乎是可以了

楼主:
好像pt eco方案里面不能动到clock tree上的任何东西,因此icg size估也就不行了
引用 网友A:

   好吧 酱紫额

网友(2016-07-28):
好像pt eco方案里面不能动到clock tree上的任何东西,因此icg size估也就不行了
引用 网友A:

   手动size还是可以动clock tree的,楼主遇到的情况应该就是手动敲size_cell命令也不行。。。

网友:
footprint 是关键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