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ysnopsys floating license的生成方法,或者指导如何改SRC

楼主(2015-12-21):
如题,现在用坛里的scr只能生成node-locked license,有没有指导下如何生成floating license的,或者指导下怎么改scr,结构和cadence,mentor的略有不同。

楼主:
总算搞定了,还是scr模板的问题,请找干净的模板再改了生成

网友(2016-07-21):
回复 网友A:

   前辈,请问如何制作floating-license呢?求指教了!谢谢

网友(2017-06-14):
请问如何制作floating-license呢?求指教了!谢谢

网友(2020-03-27):
我试了以下操作:

1. 去除原FEATURE行里的 “%h” ;
2. 将FEATURE替换为INCREMENT ;
3. “HOST ID FEATURE”(scl_keygen)留为空白,或者是“Select Host ID”(LICGEN)选Any;
4. 拆开了PACKAGE,以单行来显示(这个可能不是必须的);

简单测试感觉可用,是floating型的了。

网友:
very nice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