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ysnopsys floating license的生成方法,或者指导如何改SRC

楼主(2015-12-21):
如题,现在用坛里的scr只能生成node-locked license,有没有指导下如何生成floating license的,或者指导下怎么改scr,结构和cadence,mentor的略有不同。

网友:
想干嘛?学习,单机版就可以了

楼主:
总算搞定了,还是scr模板的问题,找干净的模板再改了生成

网友:
在学校,由学校的网络部门管,你不用了!小公司用盗版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要求还是出钱找人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