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差分对的管子宽长比

楼主(2015-12-21):
电流镜的管子宽长比,如8/4和4/2有何差别?差分对的管子的也是宽长比的值不变,改变宽和长。有何区别?

网友:
比例是没变,但是L变了,lambda值变了,寄生电容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个寄生的电容应该很小,可以忽略吗?
就电流镜而言,在宽长比值一定情况下,取宽和长值大的比取宽和长值小的匹配性好,当宽和长的值大到一定程度,匹配性相差很小。这种情况下如何取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如果只有一个Bias的话,考虑电流镜其它宽长比是否能匹配,小点的话可以匹配出更多的电流比例,而且可以考虑finger结构节省版图面积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能忽略的,特别是考虑了频率响应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