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的结构为什么65nm的放大器增益下降这么多

楼主(2015-12-21):
用的是同样的结构,如图所示,在0.18um,tsmc,3.3v供电时增益可以达到62dB,然而在65nm,tsmc,2.5v供电时,增益却只有42dB。而且我试了其他几种结构,发现同样的结构在65nm,2.5v下增益都很低。。。这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
尺寸一样吗?不考虑其它的,仅仅是电源电压下降,也会导致电源电压下降,因为1/gds会随Vds增大而增大。eetop应该再为新注册用户分出一个区的,我的帖子沉的太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尺寸w有些改变,L没变(最小尺寸),仿了一下单管,在同样的电流下,他们的gm差不多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对比两种工艺下管子的rds是否有较大的区别, 增益通常由gm和rds决定, 如果gm变化不大, 可能是管子的rds有较大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L都是最小尺寸,那么rds变化会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因为lamda变了吗?

网友:
首先看看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然后确定不同工艺,管子的输出电阻是否有很大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很显然的。

网友:
深亚微米的本征增益本事就要小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沟道长度从280nm改为1um以后,增益达到了84dB,增加了40多dB,我觉得可能是沟道长度系数的影响导致输出电阻太小了,所以增益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