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lace时如何指定模块的位置

楼主(2015-12-21):
菜鸟弱弱的问大家,icc在place的时候,如何指定某个模块的具体位置呢,什么命令可以实现~

网友:
set——attribute  可以设置cell的坐标
另外一个就是creat——bounds

网友:
最好是只指定寄存器位置,可以用RP Group来做。组合逻辑用Path Group来收,自动摆。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答复,准备用create bounds先试试,你们提到的其他几个命令,我记下了,回头都试试

楼主:
我用create bounds试了一下,怎么place的结果还是工具自动place的位置的,我设置的模块位置无效的样子,是因为我设置的不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