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怎样替换元器件库?

楼主(2015-12-21):
请教大家,本来选用的TSMC018库里面的器件设计搭建的电路。现在要流片,换成华润上华0.18um的库,怎样替换元器件库?难道要重新调用一个元器件再连接电路吗?有简便的方法替换库吗?因为tsmc库中MOS器件的cell name 为 pmos3v、nmos3v,华润上华库里面的MOS器件的cell name 为mp33、mn33,名称也不对应。该怎样替换过去,再根据工艺参数修改管子尺寸?求指导!

网友:
eetop有搜索功能,我记得看到过类似的帖子,自己搜索吧

楼主:
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
肯定不好搞呀,这个不像你相像的那么简单。
譬如原理图,不同工艺应该定义的pcell都不一样,你只说了名字譬如一个叫nmos3v和mn33,但是两个的宽定义的CDF变量也不一样,譬如一个是Width一个叫WL。
对于原理图,如果你觉得可以可以用skill脚本,实现批量的器件名字和参数的相应替换应该问题不大,当然你也可以手动替换。
对于layout,同样可以用skill来整,但问题是同样是w=1,L=3的管子,新旧工艺调出来的可能SD距离都不一样,原点不一样,金属宽度不一样,那就存在很多错位的问题。如果你熟悉工艺中各个层的画,弄个导入导出的layer mapping 对应关系,就可以完成图层的转换,但问题是新的工艺可能会有老的工艺不存在的图层,新老工艺的DRC规则不一样,等等等等好多问题。

。。。所以,我们共同的选择是:抓紧时间老实重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现在只是刚刚设计完原理图,还没有画版图。只是感觉再重新调用器件连线画原理图比较麻烦,想把原理图里面所有的tsmc工艺库的器件统一替换为华润上华的库,当然器件的W、L、M、Finger等参数设置还要根据华润上华工艺库的工艺参数重新计算,请问这样该怎样统一替换?

网友:
library manager→edit→rename reference library   可以批量修改电路的工艺库
但是我试了会报错

网友(2016-03-24):
回复 网友B:

    我可以问一下是根据什么参数来改变W L finger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