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ell如何调用tcl脚本的变量

楼主(2015-12-21):
已知在不同的项目中执行该tcl脚本时需相应修改项目名和代码路径等变量,该tcl脚本的执行通过外包的cshell语句来实现,如leda +tcl_file leda.tcl。
为了增加通用性,请问该如何将tcl脚本中的项目名和代码路径改为变量参数,并在linux中执行该脚本时修改这两个变量参数即可?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是设环境变量,然后在tcl里面用gete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