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dump 波形,如何无法dump 二维数组的值?

楼主(2015-12-21):
请教dump 波形,如何无法dump 二维数组的值?

$fsdbDumpfile("waveform.fsdb");

$fsdbDumpvars(0, top);

$fsdbDumpMem(top.dut.ram);

vcs报错:

Error-[UST]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estbench/top.v, 106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Mem'.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看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如何能看下面这种数组的值呢?
reg [11:0] PixelHolder[15:0];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样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解决办法呢?只能用vcd来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VCD我也不确定行不行,好久没用过,不过依稀记得都不可以貌似

网友:
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是vcs版本不行,缺少fsdbDumpMem 这个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