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

楼主(2015-12-22):
程序为什么放堆栈里,堆栈到底起什么作用?堆栈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计算机内存分配
正文-程序代码

静态数据,存储常量和其他静态变量的空间

堆,动态数据,局部变量、链表这类数据结构存储的空间,向上生长

栈-后入先出,CPU保存分支跳转时相关寄存器中的数据用到,向下生长

楼主:
标题

回复 2# kingyuan 请问栈在普通计算机中通过什么硬件或资源实现的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还有堆用什么硬件资源实现?

网友:
计算机内存---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堆栈都是,如上面的图所示,都在一个系统内存上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有堆栈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

网友:
我认为与我们写的程序的数据结构有关,这样存储可以加快访问速率,可以说设计的很科学高效,实现也很自然

参考链接
堆栈(stack)的故事 http://fcode.cn/guide-99-1.html
堆栈为何物? http://www.cnblogs.com/5207/p/4267689.html

楼主:
标题

回复 7# kingyuan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