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 的问题

楼主(2015-12-22):
最近run LVS, 发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问题,请大神帮忙看一下,多谢!

如下面报告所述,LS对不上,通过具体对比,我发现,LS对比的cell就不是相同的cellSXu_dphy_sync/Xtxdata_out_ana_1_sync2_reg_6_,而根据L中的坐标的来的cell却是Xu_dphy_sync/Xtxdata_out_ana_1_sync2_reg_5_,不知道calibre为什么会比错对象。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STANCES OF CELLS WITH NON-FLOATING EXTRA PINS

DISC#  LAYOUTNAME                                              SOURCE NAME

**************************************************************************************************************

  1   X13/X712(212.155,4.520) DRNQV0_9TR35                    Xu_dphy_sync/Xtxdata_out_ana_1_sync2_reg_6_  DRNQV0_9TR35

        X13/X712/3:930                                           ** missing pin ** Xu_dphy_sync/Xtxdata_out_ana_1_sync2_reg_6_/cn ?Xu_dphy_sync/txdata_out_ana_1_sync[6]

--------------------------------------------------------------------------------------------------------------

  2   X12/X1248(63.115,6.320) DRNQV0_9TR35                    Xu_dphy_sync/Xtxdata_out_ana_0_sync2_reg_7_  DRNQV0_9TR35

        X12/X1248/5:X12/32730                                    **missing pin ** Xu_dphy_sync/Xtxdata_out_ana_0_sync2_reg_7_/c ? Xu_dphy_sync/n19

--------------------------------------------------------------------------------------------------------------

  3   X11/X1522(159.910,17.980) DRNQV0_9TR35                  Xu_dphy_sync/Xclk_lptx_ck_sync2_reg_1_  DRNQV0_9TR35

        X11/X1522/5:X11/35802                                    ** missing pin ** Xu_dphy_sync/Xclk_lptx_ck_sync2_reg_1_/c ? Xu_dphy_sync/n37

--------------------------------------------------------------------------------------------------------------

  4   X11/X1515(132.640,15.320) DRNQV0_9TR35                  Xu_dphy_sync/Xtxclklane_hsdata_sync2_reg_3_  DRNQV0_9TR35

        X11/X1515/3:X11/10379                                    **missing pin ** Xu_dphy_sync/Xtxclklane_hsdata_sync2_reg_3_/cn ?Xu_dphy_sync/txclklane_hsdata_sync[3]

--------------------------------------------------------------------------------------------------------------

  5   X11/X1514(132.235,14.380) DRNQV0_9TR35                  Xu_poweron/Xmaster_sel_sync2_reg  DRNQV0_9TR35

        X11/X1514/5:X11/35021                                    ** missing pin ** Xu_poweron/Xmaster_sel_sync2_reg/c ? Xu_poweron/n40

--------------------------------------------------------------------------------------------------------------

  6    X11/X1513(132.235,13.520) DRNQV0_9TR35                  Xu_dphy_sync/Xtxclklane_hsdata_sync2_reg_4_  DRNQV0_9TR35

        X11/X1513/3:X11/10389                                    ** missing pin ** Xu_dphy_sync/Xtxclklane_hsdata_sync2_reg_4_/cn ?Xu_dphy_sync/txclklane_hsdata_sync[4]

--------------------------------------------------------------------------------------------------------------

  7   X10/X1452(128.455,26.98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ctrl/Xtxrequesths_sync2_reg  DRNQV0_9TR35

        X10/X1452/3:X10/29125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ctrl/Xtxrequesths_sync2_reg/cn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ctrl/n214

--------------------------------------------------------------------------------------------------------------

  8   X10/X1450(126.025,24.320) DRNQV0_9TR35                  Xu_poweron/Xulps_enter_0_sync2_reg  DRNQV0_9TR35

        X10/X1450/5:X10/29015                                    ** missing pin ** Xu_poweron/Xulps_enter_0_sync2_reg/c ? Xu_poweron/n52

--------------------------------------------------------------------------------------------------------------

  9   X10/X621(270.340,23.380) S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data_turn_rx/Xjump_to_ta_get_narrow_reg SDRNQV0_9TR35

        X10/X621/6:2218                                          ** missing pin **Xu_datalane0_ctrl/Xu_data_turn_rx/Xjump_to_ta_get_narrow_reg/R ? n374

--------------------------------------------------------------------------------------------------------------

10   X9/X1481(211.480,31.52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hs/Xtclk_prepostsync2_reg_3_  DRNQV0_9TR35

        X9/X1481/5:X9/25586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hs/Xtclk_prepostsync2_reg_3_/c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hs/n48

--------------------------------------------------------------------------------------------------------------

11    X9/X1462(51.640,29.72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hswr/Xen_txdata_hsync2_reg  DRNQV0_9TR35

        X9/X1462/5:X9/29170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hswr/Xen_txdata_hsync2_reg/c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hswr/n54

--------------------------------------------------------------------------------------------------------------

12   X9/X595(206.350,30.580) S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hs/Xtclk_prepostsync_reg_1_  SDRNQV0_9TR35

        X9/X595/5:2134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hs/Xtclk_prepostsync_reg_1_/cn ?n365

--------------------------------------------------------------------------------------------------------------

13   X8/X1556(259.135,37.78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data_turn_rx/Xenable_sync2_reg  DRNQV0_9TR35

        X8/X1556/5:X8/38012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0_ctrl/Xu_data_turn_rx/Xenable_sync2_reg/c ?Xu_datalane0_ctrl/Xu_data_turn_rx/n231

--------------------------------------------------------------------------------------------------------------

14   X8/X1553(205.810,39.58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filter_ck/Xreg1_reg_1_  DRNQV0_9TR35

        X8/X1553/5:X8/36682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filter_ck/Xreg1_reg_1_/c ?Xu_clklane_ctrl/Xu_filter_ck/n1

--------------------------------------------------------------------------------------------------------------

15   X8/X1552(205.000,41.38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filter_ck/Xreg0_reg_1_  DRNQV0_9TR35

        X8/X1552/3:4806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filter_ck/Xreg0_reg_1_/cn ?Xu_clklane_ctrl/Xu_filter_ck/n2

--------------------------------------------------------------------------------------------------------------

16    X8/X1550(198.925,39.58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hs/Xenableclksync2_reg  DRNQV0_9TR35

        X8/X1550/5:X8/36465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hs/Xenableclksync2_reg/c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hs/n50

--------------------------------------------------------------------------------------------------------------

17   X8/X1546(194.470,35.98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Xclkready_hsync2_reg  DRNQV0_9TR35

        X8/X1546/5:X8/36295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Xclkready_hsync2_reg/c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n255

--------------------------------------------------------------------------------------------------------------

18   X8/X1536(47.455,38.72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hswr/Xdirection_sync2_reg  DRNQV0_9TR35

        X8/X1536/5:X8/32783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hswr/Xdirection_sync2_reg/c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hswr/n58

--------------------------------------------------------------------------------------------------------------

19   X8/X1534(40.165,39.58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hswr/Xtdata_trailsync2_reg_3_ DRNQV0_9TR35

        X8/X1534/5:X8/32618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hswr/Xtdata_trailsync2_reg_3_/c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hswr/n50

--------------------------------------------------------------------------------------------------------------

20   X8/X682(258.190,38.720) S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data_turn_rx/Xenable_sync1_reg  SDRNQV0_9TR35

        X8/X682/5:X8/30451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0_ctrl/Xu_data_turn_rx/Xenable_sync1_reg/cn ?Xu_datalane0_ctrl/Xu_rxdata_hs_ctrl/n403

--------------------------------------------------------------------------------------------------------------

21   X8/X639(186.910,42.320) S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Xlp_tx_reg_0_  SDRNQV0_9TR35

        X8/X639/5:4787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Xlp_tx_reg_0_/cn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esc/timeenter_sync[0]

--------------------------------------------------------------------------------------------------------------

22   X7/X1502(202.435,49.52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0_ DRNQV0_9TR35

        X7/X1502/3:4482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0_/cn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esc/n51

--------------------------------------------------------------------------------------------------------------

23   X7/X1499(187.585,45.92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Xmaster_sel_sync2_reg  DRNQV0_9TR35

        X7/X1499/3:X7/37052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Xmaster_sel_sync2_reg/cn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n253

--------------------------------------------------------------------------------------------------------------

24   X7/X1498(185.830,43.18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Xtxrequesths_sync2_reg  DRNQV0_9TR35

        X7/X1498/5:X7/37053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Xtxrequesths_sync2_reg/c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ctrl/n250

--------------------------------------------------------------------------------------------------------------

25   X7/X1491(117.790,46.78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mipi_fifo_0/Xu_sync_r2w/Xwq2_rptr_reg_1_ DRNQV0_9TR35

        X7/X1491/5:X7/35792                                      ** missing pin **Xu_datalane0_ctrl/Xu_mipi_fifo_0/Xu_sync_r2w/Xwq2_rptr_reg_1_/c ?Xu_datalane0_ctrl/Xu_mipi_fifo_0/Xu_sync_r2w/n2

--------------------------------------------------------------------------------------------------------------

26   X7/X1486(89.980,44.98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1_ctrl/Xu_rxdata_escp/Xsample3_reg  DRNQV0_9TR35

        X7/X1486/5:X7/35089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1_ctrl/Xu_rxdata_escp/Xsample3_reg/c ?Xu_datalane1_ctrl/Xu_rxdata_escp/n173

--------------------------------------------------------------------------------------------------------------

27   X7/X1485(62.305,46.78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1_  DRNQV0_9TR35

        X7/X1485/5:X7/34502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1_/c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esc/n124

--------------------------------------------------------------------------------------------------------------

28   X7/X1484(61.765,47.72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0_  DRNQV0_9TR35

        X7/X1484/3:X7/34503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0_/cn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esc/n123

--------------------------------------------------------------------------------------------------------------

29   X7/X1483(61.765,45.92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2_  DRNQV0_9TR35

        X7/X1483/5:X7/34501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2_/c ?Xu_datalane0_ctrl/Xu_txdata_esc/n141

--------------------------------------------------------------------------------------------------------------

30   X6/X925(205.945,50.38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rxclk_ctrl/Xctrl_clk_miss_sync3_reg  DRNQV0_9TR35

        X6/X925/5:X6/16119                                       **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rxclk_ctrl/Xctrl_clk_miss_sync3_reg/c ?Xu_clklane_ctrl/Xu_rxclk_ctrl/n190

--------------------------------------------------------------------------------------------------------------

31   X6/X924(202.840,50.380) DRNQV0_9TR35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2_  DRNQV0_9TR35

        X6/X924/5:X6/16090                                       **missing pin **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esc/Xtimeenter_sync2_reg_2_/c ?Xu_clklane_ctrl/Xu_txclk_esc/n54

--------------------------------------------------------------------------------------------------------------

32   X6/X921(186.100,52.18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esc/Xtimeexit_sync2_reg_2_  DRNQV0_9TR35

        X6/X921/5:X6/15969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esc/Xtimeexit_sync2_reg_2_/c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esc/n183

--------------------------------------------------------------------------------------------------------------

33   X6/X916(56.365,53.12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hswr/Xen_datalane_sync2_reg  DRNQV0_9TR35

        X6/X916/3:X6/14801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hswr/Xen_datalane_sync2_reg/cn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hswr/n63

--------------------------------------------------------------------------------------------------------------

34   X6/X912(43.540,51.32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hswr/Xtdata_trailsync2_reg_0_  DRNQV0_9TR35

        X6/X912/5:X6/14589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hswr/Xtdata_trailsync2_reg_0_/c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hswr/n46

--------------------------------------------------------------------------------------------------------------

35   X6/X911(40.435,51.32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hswr/Xtdata_trailsync2_reg_1_  DRNQV0_9TR35

        X6/X911/3:X6/14546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hswr/Xtdata_trailsync2_reg_1_/cn? Xu_datalane1_ctrl/Xu_txdata_hswr/n48

--------------------------------------------------------------------------------------------------------------

36   X6/X909(12.355,51.32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1_ctrl/Xu_mipi_fifo_1/Xu_sync_w2r/Xrq2_wptr_reg_0_ DRNQV0_9TR35

        X6/X909/3:X6/14177                                       ** missing pin **Xu_datalane1_ctrl/Xu_mipi_fifo_1/Xu_sync_w2r/Xrq2_wptr_reg_0_/cn ?Xu_datalane1_ctrl/Xu_mipi_fifo_1/Xu_sync_w2r/n1

--------------------------------------------------------------------------------------------------------------

37    X6/X908(12.355,50.38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1_ctrl/Xu_mipi_fifo_1/Xu_sync_w2r/Xrq2_wptr_reg_3_ DRNQV0_9TR35

        X6/X908/5:X6/14176                                       ** missing pin ** Xu_datalane1_ctrl/Xu_mipi_fifo_1/Xu_sync_w2r/Xrq2_wptr_reg_3_/c? Xu_datalane1_ctrl/Xu_mipi_fifo_1/Xu_sync_w2r/n4

--------------------------------------------------------------------------------------------------------------

38   X5/X929(116.980,53.98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mipi_fifo_0/Xu_sync_r2w/Xwq2_rptr_reg_3_ DRNQV0_9TR35

        X5/X929/5:X5/19090                                       ** missing pin **Xu_datalane0_ctrl/Xu_mipi_fifo_0/Xu_sync_r2w/Xwq2_rptr_reg_3_/c ?Xu_datalane0_ctrl/Xu_mipi_fifo_0/Xu_sync_r2w/n4

--------------------------------------------------------------------------------------------------------------

39   X5/X928(116.575,54.920) DRNQV0_9TR35                    Xu_datalane0_ctrl/Xu_mipi_fifo_0/Xu_sync_r2w/Xwq2_rptr_reg_4_ DRNQV0_9TR35

        X5/X928/3:X5/19086                                       ** missing pin **Xu_datalane0_ctrl/Xu_mipi_fifo_0/Xu_sync_r2w/Xwq2_rptr_reg_4_/cn ?Xu_datalane0_ctrl/Xu_mipi_fifo_0/Xu_sync_r2w/n5

--------------------------------------------------------------------------------------------------------------

40   X5/X340(15.460,54.920) SDRNQV0_9TR35                    Xu_datalane1_ctrl/Xu_mipi_fifo_1/Xu_sync_r2w/Xwq1_rptr_reg_2_  SDRNQV0_9TR35

        X5/X340/5:X5/17571                                       ** missing pin **Xu_datalane1_ctrl/Xu_mipi_fifo_1/Xu_sync_r2w/Xwq1_rptr_reg_2_/cn ?Xu_datalane1_ctrl/Xu_mipi_fifo_1/Xu_sync_r2w/n1

网友:
是一版数据?

网友(2016-03-27):
回复 楼主:

后面怎么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都是其他地方的错误导致这边认反的,可以先解其他的错误,后面自然这里就对了。lvs 一般顺序是先解open&short,其次instance问题,然后再去解其他的(power&gnd error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