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构建linux系统上的ic设计平台,请帮忙推荐几种pc服务器型号

楼主(2015-12-22):
构建linux系统上的ic设计平台,请帮忙推荐几种pc服务器型号
公司用于构建一个linux系统的ic设计平台,主要跑cadence,hspice等,用户人数10人,要求性能、稳定性要好.速度要快!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IBM和hp的牌子,但不了解具体型号,请朋友们帮忙推荐几个型号,谢谢了。
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建议或注意事项也请告诉我下,谢谢了。

网友:
工作站都属于定制的那种,而工作站也有标配的,但这些面向的客户都是高端pc机玩家,譬如做工程制图的那种,或者做动画的,都是个人使用。
      一般都是找代理进行定制,具体内存,硬盘,cpu等等,至于机箱是塔式还是机架式也要看具体公司的规划。
      具体步骤你可能需要:确定是工作站还是服务器(侧重点不一样),选择塔式还是机架式,选择品牌,选择主体(一般公司都会有中高低几个系列也就是你所说的型号),选择CPU和内存个数和单个的性能,选择硬盘是否做一些磁盘备份设置等等,选择操作系统和软件版本(为了方便和稳定一般选redhat或者centos),但是具体的Redhat的版本那就需要和你要使用的软件版本进行兼容了。选择登陆协议,一般VNC会比XDMCP好一些。选择构建的网络形式和速度。确定用户使用的规划,目录挂载,配额,权限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抱歉,今天才登录,看到您的回复,谢谢!我会根据您的建议,去考虑,有不懂的地方,还会咨询您的!再次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