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伪AB类 输出级

楼主(2015-12-22):
,求问大神,这种所谓伪AB类的结构,对频率补偿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有这方面文献吗?

网友:
应该是有,你可以先仿真,看看ac响应的区别,进而想办法零极点分析,找到产生区别的原因。零极点推导,只能看你个人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