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人知道SMIC0.18工艺下的参数吗?

楼主(2015-12-22):
N、P的VT0,K‘ 和 λ 的值。

网友:
这个问题就有问题,你想:你从Level49的模型里找level1模型的参数。。。。。。

如果你硬是要找的话:仿真后print 工作点就会有Vth0,K'要根据print 工作点的beta计算一下

至于lamda,这个真没有啦。。,但是 如果你还是要硬找的话,根据print出来的rds和Id计算一下。

但是这老不准了,而且只是当前状态点的,你稍微改改你认为在Level里不相关的参数,结果发现变了好多。

建议你看看为啥要用gm/Id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