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如何选中坐标值对应的位置

楼主(2015-12-22):
继续弱弱的问,知道某个位置的坐标,如何让icc显示并点亮坐标对应的位置?

网友A(2016-09-06):
按“t”,把左边填进去,确定后会自动跳到对应的点

网友(2020-01-13):
引用 网友A:
按“t”,把左边填进去,确定后会自动跳到对应的点

感谢!

网友(2022-06-22):
view——zoom——zoom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