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Cadence里怎么更改横轴的变量?

楼主(2015-12-22):
刚接触cadence,不懂得画曲线的时候,怎么更改横轴变量?
比如我仿真的时候,扫描的是输入功率,想看下漏极效率随输出功率的变化。这个时候怎么设置横轴为输出功率?默认的横轴变量是扫描变量,即输入功率。
先谢谢了!

更新
找到了一个方法,步骤见附件。

plot vs.docx

网友:
改不了吧,直接把曲线以数据形式导出,然后用excel或者matlab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gm/Id方法中,画gm-Id曲线一样的。就是改一下plot vs ....

楼主:
    多谢版主提醒,不过那个方法是在ic5版本,我用的是ic6.1,有点不一样。

网友(2019-10-28):
多谢,5141和617还不太一样

网友(2020-09-13):
赞一个,我之前都是用ocean脚本写。

网友(2021-03-29):
补充一下:Corner扫描的时候不要带Nominal点,不然画图会出来很奇葩的结果

网友(2022-02-12):
感谢很有用

网友(2023-04-12):
学到了,谢谢  还想问一下  可以把参数扫描后的一簇曲线都替换横轴的吗  不一根一根换

网友:
用calculator里面的waveVsWave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