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二级管接法

楼主(2015-12-22):
在一个限幅放大器中,负载采用的是二极管接法的mos管,但是在栅极加了一个大电阻,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直流肯定没影响呀,交流下会改变负载的大小,你可以仿一下不同电阻下的交流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流下负载基本不会变,负载主要还是1/gm。这个是用来做限幅放大器负载的,仿了ac,发现幅频曲线高频会上翘,用这个电阻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负载端看不到二极管的Cgs?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谁说交流负载是1/gm的?交流也有低频和高频好吧,你仿真的ac难道不是交流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版主能说详细点吗?哪里自相矛盾了?谢谢指点我晚上方便的话上电路图,谢谢耐心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