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教uart仿真波形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12-22):
对testbench单独仿真时一切正常

为什么对整个uut文件仿真就不是从0时刻开始显示波形了?

楼主:
后面三个图重复了。。有大神吗?这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两个问题,1,显示有问题,2,查一下为什么时钟不是从0时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