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amp求助

楼主(2015-12-22):
谁可以大概讲解下ring AMP pipeline ADC的工作原理,看了几遍不怎么理解,1.在死区时第三级反相器已经不导通,为什么可以作为运放用2.第一级反相器前面的电容C1  是做什么用的“Fig. 3. is used to canc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DAC virtual-node sampling reference and the trip-point of the first stage inverter. This ensures that the ideal settled value for will always be , independent of the actual inverter threshold. Any sources of offset that are generated after the first stage invert 06373760.pdf (2.71 MB , 下载次数: 82 ) er will not be removed by , but the input-referred value of such offsets will typically be negligibly small.”这是C1用途原话。看到甚是痛苦,好像懂了,好像啥也不懂

楼主:
回复 楼主:

dadada,没有人理我

网友:
自己仿真试试
我的理解是C1是用来把输入共模点定在VCM
第三级inverter不导通说明已经没有电流输出,说明输入在VCM的时候,输出电压已经稳定

我自己试了一下,感觉这个不是很靠谱,
一方面需要有点ringing
一方面这个ringing必须是减幅的,否者就变成振荡器了

在corner下很难做到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587897-1-1.html
谢谢谢谢,这也是我的问题,搞不懂动态失调电阻作用是什么,文章意思是保证第三级两阈值电压之和始终大于电源电压Vdd,可是我没有理解是如何做到的,还有“C1是用来把输入共模点定在VCM”那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加一恒定电压;还有一个问题文章说当输入大于Vcm时,ring amp第一级反相器的输入端是falls,为什么呀,文章中是这么说的"The simulation shown in Fig. 4 begins as the amplifier emerges from the reset phase. If the overall SC amplifier input, is higher than , the ring amplifier input, initially fal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mplification phase and the gain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inverter stages causes the gate voltages, and , of the last stage PMOS and NMOS transistors to hit ground."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论文作者在ISSCC会议上的slides,那个讲的清楚点

网友:
怎么加电压源?这个结构要求第一级inverter的输入输出点,在稳态时候都是在VCM
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级input大于VCM时候,它的output会fall

网友(2025-11-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哥有这片论文嘛方便发一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哥这篇论文在哪找啊,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篇论文在哪找啊,能不能分享一下。

小同学要学会自己搜索资源,现在的网络上学习资料多到看不完。。
附件是原作者的一个总结,供你参考,enjo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同学要学会自己搜索资源,现在的网络上学习资料多到看不完。。
附件是原作者的一个总结,供你参考,enj ...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