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下变频和模拟下变频比较

楼主(2015-12-22):
谁能说说 模拟下变频和模拟下变频哪个性能更好.
假设对于某种调制信号(比如 QPSK吧),输入信噪比相同, 经两种下变频方式后,解调....误码率是否相同?

朋友们,请赐教!

网友(2016-02-11):
单从性能上说,当然是数字下变频性能更好。数字下变频DDC不需要采用模拟器件,免除了模拟变频所带来的非线性失真以及其他非理想特性带来的影响。
对于RF系统设计来说,采用数字变频还是模拟变频还要综合考虑更方面的因素,如果采样频率很高,则要求数字变频前端要有很高采样率的ADDA,这在实际中是不容易达到的。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要用模拟变频。

网友:
楼上说的好,顶一个。
数字下变频当然好,但是一般都是对中频进行(数字)下变频,实现代价是关键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答复。

网友(2016-03-15):
回复 楼主:

  厉害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