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R3的连接测试

楼主(2015-12-23):
现在想去用低频率(KHZ级别,假定1KHZ)去测试DDR3是否焊接无问题是否可行?

就是在在一个地址写一个数据,再在该地址读取该数据验证这种?

因为频率特别低。。。不知道是否能成功?因为看到了刷新时间64ms,想到是不是只要在64ms完成一次读写就算测试通过?而不用非要64/4096ms内

网友:
DDR有最低频率限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错,DDR3有最低频率限制。当低于一定的频率是DLL锁不住。可以通过关闭DLL。但具体操作需要看颗粒端的以及AP端的PHY 的spec,必须都支持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回复~因为只是要测试连通性,不需要DDR3有性能表现什么的,CK提供低频率不会识别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谢谢回复~那请问一下DLL如果关闭以后给CK输入低频率比如1KHZ这种,DDR3会正常读写么?只需要读写一个地址写一个数据那种

网友:
xilinx的ip里面有测试例程,挺好用的,有很多data pattern

网友:
山东等地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谢谢回复~那请问一下低频率能测试读写么~只测试信号线是否联通不测试性能

网友:
频率太低了,ddr3都不工作,建议还是按照标称频率或者稍降额一些进行操作,但是不要超过最低工作频率限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ddr3有最低工作频率,大概300MHz左右吧。你为何要降低频率呢?跑个333MHz,那不是挺好的??

网友:
LZ好执着,为什么就不去按照频率限制去测试呢?非要自己另搞一套,如果测试出有问题,能说得清是实际连接问题还是你测试方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回复~是这样,我需要用jtag去连接cpu模拟测试时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谢谢回复~就是DDR3如果不到一定的频率是完全不工作的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