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是怎么解决CTS后ICG的timing问题的?

楼主(2015-12-23):
我把uncertain改大后,效果不明显,我想设置bound把ICG和它挂的reg 绑在一起,可是应该怎么设置呢?可以告诉我详细的操作方法吗?

网友:
allfanout from icg
foreach
create_bound  list_of igc_cells

网友:
place的时候多加margin

set_clock_gating_check

网友:
place与prects时候设置clock gate aware 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般ICG的问题,要把ICG和后面的reg挂在一起吗?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公司很多人并没有把ICG和它挂的reg bound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个是什么?可以具体一点吗?嘿嘿

网友:
    看place 有没有ICG 相关的timing 问题,有的话就按照这个框架抓一下就拉近了,没有的 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看UG 直接设置这个命令 ,工具会自动考虑icg的问题

楼主(2016-03-11):
回复 网友D:
您好,
我们这面的工程师说,设置set_clock_gating_check 是以前的自己搭ICG,工具无法自动check
但是现在工具可以自动去check,不用下这条命令了?
我晕,到底是怎样?

网友:
楼上的意思加上margin在ICG 上面 在place的时候

网友:
回复 网友E:

   然后怎么去除这个margin呢,我用了remove clock gating check 可是icc还是没有remove掉margin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