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利用cadence测量mos亚阈值公式中的Is

楼主(2015-12-23):
如何用cadence测量公式中的Is,谢谢各位

楼主:
额,为什么有水印,公式是Id = Isexp(Vgs/nUT)(1-exp(-Vds/UT))

楼主:
亚阈值斜率因子n怎么测呢

网友:
保持vds相同,改变vgs,ID1/ID2 = f(vgs1-vgs2,n)不就可以算出n了

楼主:
算的毕竟不准确,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直接测出来的方法

网友(2016-02-02):
回复 网友A:

   n=1+Cd/Cox,(1<n<3)

网友:
vds加个大电压,e^-q.vds/kT远小于1。在亚阈值区,ln(Id)和vgs是线性关系,可以扫描vgs取ln(Id),找到呈线性的区间,找到关系式就行了把

网友(2016-05-18):
回复 网友B:
太机智了,赞一个

网友(2020-08-27):
应该不能直接测出吧,n就没办法测到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表示他,n=id/(gm*VT),然后再间接用这个电流公式表示出Is,过程中应该尽量吧L取大一点,不然种种短沟道效应会使漏电流和这个公式会相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