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Ubuntu 下tftp服务器搭建

楼主(2015-12-23):
为了在装系统时不让其自动下载更新,所以没插网线。安装ubuntu12.10完成后,需要安装minicom,结果,发现报错“E:无法定位到软件包”。后来发现是因为没有插网线下载更新,时软件源的信息没有更新,所以找不到。用sudo apt-get update命令解决。

1、安装软件包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d tftp xinetd

2、建立配置文件

在/etc/xinetd.d/下建立一个配置文件tftp

sudo vi /etc/xinetd.d/tftp

内容如下

  • service tftp
  • {
  •     socket_type = dgram
  •     protocol = udp
  •     wait = yes
  •     user = root
  •     server = /usr/sbin/in.tftpd
  •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     disable = no
  •     per_source = 11
  •     cps = 100 2
  •     flags = IPv4
  • }

3、建立tftp服务文件目录

在上面的配置中有server_args = -s /tftpboot,其中/tftpboot这个目录就是上传文件与下载文件的位置。

sudo mkdir /tftpboot          --创建/tftpboot目录

sudo chmod 777 /tftpboot -R   --设置权限为777

4、重新启动tftp服务

sudo /etc/init.d/xinetd restart  --重启tftp服务器

5、测试

sudo netstat -a | grep tftp      --查看是否启动成功,可以看到udp 0 0 *:tf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