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差分仿增益的时候,看单端和差分差6db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5-12-23):
全差分仿增益的时候,比如AC都等于0.5V,单端和差分的增益差6db?怎么推得的?

最佳答案

网友:
双相对于单,增益是2倍的差距
2倍等效于-6d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负输入都是1,实际相当于输入2.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正负输入都是1,实际相当于输入2.
引用 网友B:

如果AC=50uV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计算的是相对量,没有单位。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ac计算的是相对量,没有单位。
引用 网友B:

有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回去,好好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