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 verilog dump波形问题

楼主(2015-12-23):
Novas dump fsdb波形时,log报出如下内容,

ERROR:        ACC           PLISVG
           The routine acc_object_of_type() can not be applied to an object of type vpiInterface. Use the system verilog VPI instead(Clause 27, IEEE std 1800-2005)

波形里除了最顶层,没有其他层级关系和信号,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是,编译的参数不对,dump fsdb 需要用到verdi, 我用的vcs,也没法帮你查手册,楼主,自行搜索下nc的帮助吧,应该是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好像是dump波形时不能包含sv接口,我从dut顶层开始dump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dut 顶层,也就是verilog的最顶层module? 你用的是什么函数来dump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verilog的最顶层,调用的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fsdb");

$fsdbDumpvars(0,**);

end

网友:
首先uvm的东西是不能dump出波形的 , 如果你说的sv是uvm的意思。

但是用module的方式写的sv应该是可以dump出波形的,你函数应该没问题,如果是这种情况,请检查仿真器的参数

网友:
ncverilog直接dump fsdb波形的话需要以下3步:
1.compile选项加-fsdb
2.compile选项中加 -loadvpi /appl/tools/novas/.../PLI/IUS/LINU64/libpli.so(路径为novas libpli.so的路径)
3.在tb顶层加$fsdbDumpfile和$fsdbDumpvars

网友:
ncverilog编译选项加上:
-fsdb\
-loadvpi /appl/tools/novas/.../share/PLI/IUS/LINUX64/libpli.so(libpli.so的路径)

网友:
ncverilog编译选项加上:
-fsdb\
-loadvpi /appl/tools/novas/.../share/PLI/IUS/LINUX64/libpl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