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延时电路前后仿差别很大的疑惑

楼主(2015-12-23):
求助各位,我的延时电路原理图和版图如下:

可是前后仿,差别非常大。问下各位是不是我的版图画的有问题呢,由于延时电路是无源(电感和电容)的,工作频率比较高,10GHz-30GHz,下面是前后仿的结果:

第一次画版图,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DRC,,LVS ,提参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几个电感那么大,layout连线上寄生的R和C估计也不小,都会影响频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这个有没有啥解决办法呢,后仿结果差点(比如频带降低)倒是可以接受,但是现在的后仿结果完全不能
   接受啊,几乎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频率,要用3D电磁仿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用电磁仿真是为了确定什么呢?是为了优化什么东西吗?小的没用过,不太明白,还望指点。

网友:
延时线、移相器这些东西对寄生参数很敏感的,而且这个频率用后提也是不准的
你版图上方那根蓝线是地线吧,你那个画法寄生电感太大了,后提默认是不提寄生电感的,即使提往往也不准。只能用电磁仿真软件(momentum,EMX,soonet)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麻烦问下,地线一般怎么画,寄生电感小一些,还望指点。另外,你是说用电磁仿真做后仿准一些吗?

网友:
这个需要大面积铺地的,最好是电源和地都是用金属大面积铺,就像画PCB板一样,但是需要考虑金属密度,具体画法你可以参考High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的13.1.3节
电磁仿真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经常需要做一些近似,端口设置这些也需要一些技巧,要得到正确的结果需要保证你给仿真器的电路模型是对的。Calibre 这些后提工具默认只提R+C+CC,用在数模混合电路里还可以,微波电路肯定是不适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非常感谢,谢谢你细心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你有那份High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的电子档吗,求分享一份。

网友:
这书论坛里有,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