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配置XC18V04 PROM时候出错

楼主(2015-12-23):
用的是ISE10.1软件,PROM是XC18V04,配置到19%时候便会出现错误,如下:
// *** BATCH CMD : Program -p 1 -e -v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10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Erasing device...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1': Erasur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1': Programming device...
done.
'1':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1':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1': Verifying device...Failed at address, 64'1': Verification Terminated
'1': Programming of user selected options failed.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4 sec.

请问有谁了解这个错误么,请教下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是跟iMPACT有关系,还是跟PROM有关系,或者还是说PROM焊接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是不是imact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