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folded cascode的偏壓

楼主(2015-12-23):
最近在做一個folded cascode 電路,照著上面電路只是改成p輸入對,用的是.18 Process

有幾個問題想請問一下

關於vb1 vb2的偏壓  vdd=1.8v 我讓m6 m10 vov=0.3v ;m4 m8 vov=0.2v 輸出共模0.9

所以vb2=vdd-vov6+vsg4 ; vb1=vov9+vgs7 如果|vthp|=vthn=0.5 這樣vb2=0.8;vb1=1

這樣是合理的嗎...看了lis檔 vov都有設到想要的值 但是cascode那邊管子老是調不進去飽和區

另外如果以上圖來看SC-cmfb回授那點應該拉回去哪一點  因為vgs93,vgs11,vsg5不是都固定了嗎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輸入共模和輸出共模電壓不一樣怎麼接成buffer

謝謝各為了

楼主:
有大神可以回復一下嗎

网友:
首先你的8 10 4 6 vov加起来是1V,这个和不应该等于vdd吗;
其次,cascade在线性区也无所谓,只要电流镜工作在饱和区就行;
最后,你说的用作buffer的情况,输出共模电压在op高增益下,被迫等于输入共模电压。

网友:
首先你的VB1,VB2计算的写倒啦。其次你的VOV设计不合理啊,M3,M5,M7,M9的vov大小相加为1.8的。用作buffer的话,因为折叠共源共栅的增益比较大,就能够强制共模相同,自身形成反馈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妳的回覆
   因為我想讓輸出有1.6的擺幅  所以一邊各要0.8v的擺幅  所以1.8-0.8=1v 分配給4個vov 這樣不對嗎

   另外vb部分 我最主要問題是說我推出來後 下面的vb1比上面的vb2還來的大  這樣是合理的嗎?

   妳說接成buffer之後輸出共模會被拉到和輸入共模相等 因為我輸入共模是0.3 導致m7 m8進到Linear也是Ok的嗎?

最後想問我用了sc-cmfb      vbias 和 vctrl要接到哪呢  我看了一些文章 vctrl 都會拉回去 m5 m6的vg但是那點不是被固定    了嗎?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妳的回覆:
   vb1和vb2有寫倒嗎 -口- 不是這樣嗎 我是照我附的那張圖推倒

   另外vov 問題回答在#5

   謝謝!

楼主:
還有大神知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看了你的解释,我对你的vov理解有误。   1、输出要有1.6V的摆幅的话,你vov之和最大只能有0.2V,由此推测该架构在该vdd下只能工作在亚阈值区实现;比如输出共模设定在0.9V的情况下,你VOV6+VOV4=VOV8+VOV10=0.1V,如果每个管子都在50mV,那基本上就是线性区或者亚阈值区。
   2、对于偏置电压,P管得偏置常常比N管的偏置低一些,比较合理
   3、当你将A点拉到M5&M6的栅时,IREF2电路就要去掉了啊,你不是要利用SC-cmfb进行偏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回覆:

   大致上了解了  非常謝謝

   有一個問題是SC-CMFB我加進去op跑瞬態仿真  他可以穩在我想要的vcom電壓

   但是我把他用在sigma delta時 為什麼他電壓沒辦法穩在我想要的值 我設vcom=1  但是跑出來的波形卻穩在1.2左右 這會是什麼問題  我換了    理想開關 但是沒有改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