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SMT9700电涡流传感器系列是一个基于什么技术的系统?该系统占地面积是多大?

楼主(2015-12-23):
SMT9700电涡流传感器系列是一个基于什么技术的系统?该系统占地面积是多大?

网友(2016-01-28):
SMT是一款专门为客户定制的OEM产品,可测非导磁体和铁磁材料,有1、

2或3通道可配电涡流探头。拥有埃米级分辨率,符合CE和ROHS标准,尺

寸小巧,并可配13种电涡流探头。同时材料、线性、分辨率、带宽各种

性能可自行优化。

客户咨询时需填写的7个问题:

1.被测物材质、大小和形状

2.校准量程

3.分辨率

4.线性度

5.热灵敏度

6.重复性

7.传感器的电缆长度

应用领域

光学平台位置测量、半导体和光器件的研磨、半导体模板对齐系统、蒸镀系统、电子显微镜垂直轴定位、原子显微镜垂直轴定位、磁悬浮轴控制、部件研磨加工的精确定位、镜片控制、物质收缩测试测量、机械结构变形探测与测试。

主要特点

尺寸小巧

埃米级分辨率

有1、2或3通道可配电涡流探头

可配13种电涡流探头

工作温度:0~70oC(补偿范围15~55oC)

符合CE和RoHS标准

输出负载电流<20mA(有短路和过载保护)

供电电压:15~30V,<50mA(有容错保护、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