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SE14.7 如何查看报告中的等效门电路

楼主(2015-12-23):
RT,请教一下各位,如果在ISE14.7这个版本生成的报告中找到等效门电路数目的地方?

网友:
fpga的报告会以占用的LUT,slices来说明。每个lut的结构或者slices是可以映射到门电路的。但是这样并不准确。因为假设你的代码里面组合逻辑很多,寄存器很少。这样fpga是使用更多的slices里面的组合逻辑来实现你的功能。report里面的slices只是用了其中的组合逻辑。因此,评估的面积会偏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我是网上搜资料发现可以直接看等效门电路才有此一问,当然等效出来的门电路数目只能供参考。还是要请教一下怎么把slice和lut换算成对应的门电路呢?

网友(2016-12-24):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看FPGA设计花费的实际门数,发现ise14.7的版本已经没有这个参数Total equivalent gate count for design,好像只有ise9.1的才有,请问你最后咋弄的啊?非常感谢。

网友(2021-05-24):
1、首先将工程这一步综合运行一下
2、查看RTL,到达右图所示
3、最后重点到了,如果想看门电路,只需要双击右图中的框架即可,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