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face 和 dut 端口信号I/O方向是相反还是相同?

楼主(2015-12-23):
interface same(input a,
output b

enterface

interface inv(output a,
input b

endinterface

module dut(
input a,
output b
);
endmodule

module tb;

same same_if;
inv    inv_if;

dut dut(
.a(same_if.a),
.b(same_if.b)
)
还是应该是
dut dut(
.a(inv_if.a),
.b(inv_if.b)
)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反方向,应该从reference model方向看

网友:
应该是第二个,关于信号方向问题,只要想清楚这个信号是谁给谁的一切就很明白了。比如激励是tb给dut的,所以激励是tb的output,是dut的input;而dut的输出通常要给tb中的monitor,所以dut的输出信号是dut的输出(此为废话),同时也是tb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