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二维传感器ZLDS200测转动轮子表面轮廓线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5-12-23):
二维传感器ZLDS200测转动轮子表面轮廓线速度是多少?

网友(2016-01-28):
二维扫描传感器ZLDS200HS(DHS)系列是一款小量程高速高精度的二维传感器,具有数字化、集成一体化结构。激光二维传感器ZLDS200HS(DHS)系列具有能达到Z轴0.1%的高精度、每秒扫描1800个轮廓数据高响应、IP67高防护等级,并且可同步等高性能特征,且除标准系列产品外,也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定制。

为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我们为该二维传感器提供了DLL库。该DLL库封装了底层网口通讯协议。同时我们也可以帮您使用该激光二维传感器组建测量系统,如零件轮廓尺寸测量系统等。

应用领域

运行中火车轮缘和轨道磨损的在线测量;火车轮、地铁车轮、电车轮、钢轨等轮廓及平整度在线测量;汽车轮胎、焊缝、汽车门缝等轮廓的在线测量;高精度物体轮廓、二维位移、三维尺寸的在线测量。

应用文章

铁路钢轨轮缘在线磨耗测量用激光检测传感器

在线踏面圆周磨耗测量

主要特点

Z轴量程最小5mm,最大1400mm;

Z轴最高5um精度;

X轴量程最小6mm,最大980mm;

最快每秒扫描1800个轮廓数据;

可按用户要求定制;

无需控制器,直接网口输出(也可选模拟输出);

测量不受色彩、表面材质或离散光线所影响;

有同步输入端,可使多个传感器同步工作;

传感器提供了DLL库,便于开发人员开发应用程序;

保护等级I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