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M100-25测径传感器,25是指最大测量值吗

楼主(2015-12-23):
ZM100-25测径传感器,25是指最大测量值吗

网友(2016-01-28):
ZM10X系列测径轮廓仪共有8种型号,分别为ZM100-10、ZM100-25、ZM100-50、ZM100-70、ZM100-100、ZM105-5、ZM105-10和ZM105-25。ZM10X测径仪能达到0.3μm线性度,10KHZ采样频率。单个ZM10X测直径传感器独立最大可测98mm的物体直径,通过多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高达500mm(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ZM10X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为检测物体外径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测量方式。 25是指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