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涡流传感器的可测高频上限受什么限制?

楼主(2015-12-23):
电涡流传感器动态响应好可以测高频振动的物体,电涡流传感器的可测高频上限受什么限制?

网友(2016-01-28):
ZED23采用轨导DIN式结构,具备卓越的分辨率和速度性能(0.1um分辨率,50kHz高响应),能满足各种实际需求。而且还可以选择延长电缆、温度补偿等特殊需求。

该体系非常适合集成到OEM设备和工业控制应用中。

应用领域

可应用于精密测量金属材料的长度、宽度、高度、厚度、圆度等尺寸,位移,变形,振动等。

主要特点

高分辨率和高采样率;

可自行调整零位、增益和线性;

可选择延长电缆、温度补偿等功能;

可测铁磁和非铁磁所有金属材料;

具有多传感器同步功能;

不受潮湿、灰尘的影响,对环境要求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