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详细介绍如何用脚本把design从一个工艺转到另一个工艺

楼主(2015-12-23):
大侠们,求详细介绍如何用脚本把design从一个工艺转到另一个工艺?
比方拿下面这个来做具体的例子:
假设现有的design采用工艺umc,要转到smic,
假设umc有器件n15, smic有器件nmos15;
那么我要怎么使用脚本直接把design搬到smic上,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通过EDIF200或者300格式,将电路转换成网表文件,然后用脚本批量替换,但是如果端口数对应不上的话,用脚本的方式就比较困难了

楼主:
   good idea谁有脚本直接操作的吗?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怎么能转,之前人工转过一次库,超麻烦。

网友:
cadence中有一个功能为migrate移植功能可以对不同工艺的电路进行移植你可以参考手册。

楼主:
周末一顶,大家周末快乐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有办法的。不过软件可能楼主没用过。

我用的是tanner里的s-edit。
在用s-edit的时候,为了方便,会自己做一个元件库(类似pdk),画电路的时候把各种器件拖出来。
如果是lib中的model name改一下,那么只需要更改这个元件库里器件默认的model name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同FAB 光 device name model 都不同.

smic 0.18um 是 subcircuit X开头
有的可能是 mos model m开头 ..
最好方式 是重画

因为除非你一开始如前面说使用 自家 symbol file .
Tsmc => 下面套一层
UMC  => 下面套一层

另个方式是  自家 symbol
Tsmc => 转出来 netlist 使用 script 去换 .
hspice 有个 malias 可以把MODEL NAME 暂换 .
这是比较好方式 .

至於使用 EDIF2000  说真以前试过不同公司间 edif 还是有些会出问题 .
Tanner Sedit 应该比较少人使用吧 ,一般都使用 canence composer + PDK
至於不同FAB 间有些 PDK  symbol 可能光MOS 大小格点都不太一样了 ,
  很麻烦的事 .

EDIF 要转得找带 schmatic 资讯的 ,
有的EDA tools 转出来 edif 是 "纯NETLIST " .
就跟 spice_in /CDL in NETLIST, composer CDL in 电路就是跟 synopsys synthesis 後
电路一样是难看懂的 , invert pmos , nmos 会被拆开来
spice vision ? 是可以做 spice in=> schematic .

Tanner TDB 會有 pdk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如果两边都是mos model(m)或者都是subckt (x)才好对应替换。没有对应tdb的pdk,我们都自己做。

网友:
没有对应tdb的pdk,我们都自己做

=> HOW ??

Tanner 资讯都很少相当少

先前还想说是否 一般 DIGITAL 给TANNER 自己 APR  ,
因为公司画 LAYOUT 抱怨太复杂.
小公司 没有 APR 方面环境 ..全FULLY LAYOUT 很花时间.
但是後来发现 tanner spr or bpr 只能使用 edif , 无法使用 verilog netlist .
而且 cell 也是问题 . 要是可以直接使用 标准 standard cell 就方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t-cell可以用,但是并不好用。我说自己做的意思不是做pdk,是自己一个管子一个管子画。

网友(2018-08-08):
这贴子还给悬赏吗?

网友C(2020-10-15):
可以直接用skill脚本解决。

网友D(2021-04-28):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用skill脚本解决。

请问如何进行操作?有没有相关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进行操作?有没有相关文档?

有个公众号上有,微信上搜一搜这个工艺转换关键字试试?

网友E(2024-08-20):
工艺迁移脚本,需要懂点skill知识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36621941 看看这有没有帮助

网友(2024-11-05):
用脚本替换了电路中的,但是版图不知道怎么替换,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同FAB 光 device name model 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艺迁移脚本,需要懂点skill知识

zan...

网友(2025-02-12):
引用 网友E:
工艺迁移脚本,需要懂点skill知识

这个脚本在使用时我发现也会有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