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关于hsim dc initial convergence

楼主(2015-12-24):
用hsim跑一个大仿真,dc initial iterations20000之后都不能convergence。。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收敛。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这是我在用hspice仿大电路不容易收敛时用过的:
先注释掉一部分电路模块(这部分模块最好没有反馈信号驱动没有注释掉的部分), 减小电路规模后计算工作点, 收敛后保存工作点; 然后减少被注释的电路模块, 即逐渐恢复电路规模, 下次仿真时把上次保存的工作点用nodeset语句做初始值, 如此反复直到全部电路都能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6666.谢谢~